楼主(2018-01-17):
一台士林0n的plc读出来程序显示不完整,有个黄色部分而且没法修改,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好奇怪这个程序怎么写入的,有人说是显示不完整?
附件: 冲床.rar (160 K) 下载次数:26

网友A:
好像是有隐藏功能的

网友A:
或者你程序没有传完整??

网友B:
这个是原来用FXGP WIN的程序编写的,在GX环境下,左侧同一条件的梯图不能超过25行。如果超过就不会正常编译。解决方案:1、先切换到指令列表模式,然后定位到黄色的区域,再用指令编程方式进行修改程序,把这个超过25行的程序拆分开,这样就能正常显示了。
2、用FXGP WIN的软件去上传PLC程序,并做相应的修改。但是FXGP WIN的软件在64位的操作系统下无法运行,需找一台安装32位WINDOWS操作系统的电脑去操作。

网友C:
原来士林还干这事儿啊!

网友D:
这段程序也不是很长,可以自己补足这段程序,语法有些错误。可以根据出现的软元件,和实际功能重新写这段程序。然后下载到PLC里。

网友E:
应该解密后出现断程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原来用FXGP WIN的程序编写的,在GX环境下,左侧同一条件的梯图不能超过25行。如果超过就不会正常编译。解决方案:1、先切换到指令列表模式,然后定位到黄色的区域,再用指令编程方式进行修改程序,把这个超过25行的程序拆分开,这样就能正常显示了。
2、用FXGP WIN的软件去上传PLC程序,并做相应的修改。但是FXGP WIN的软件在64位的操作系统下无法运行,需找一台安装32位WINDOWS操作系统的电脑去操作。

真是大神,佩服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原来用FXGP WIN的程序编写的,在GX环境下,左侧同一条件的梯图不能超过25行。如果超过就不会正常编译。解决方案:1、先切换到指令列表模式,然后定位到黄色的区域,再用指令编程方式进行修改程序,把这个超过25行的程序拆分开,这样就能正常显示了。
2、用FXGP WIN的软件去上传PLC程序,并做相应的修改。但是FXGP WIN的软件在64位的操作系统下无法运行,需找一台安装32位WINDOWS操作系统的电脑去操作。

貌似是这样,问了台湾工程师也这样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段程序也不是很长,可以自己补足这段程序,语法有些错误。可以根据出现的软元件,和实际功能重新写这段程序。然后下载到PLC里。
[attachment=218997]

大神你解开了?这就是黄色部分中断没有显示出来部分程序指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解密后出现断程式

没有加密的

网友G:
不是解开。是转为旧版的软件打开。感觉是有些语法错误。几十步程序。也可以根据功能补充完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解开。是转为旧版的软件打开。感觉是有些语法错误。几十步程序。也可以根据功能补充完毕的。
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H:
隔行如隔山

网友I:
很显然,程序丢失了。
步号39后面有不完整程序段是判断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