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7):
TK6071IP下载程序, 安卓数据线换了三四条 ,屏幕显示下载工程框框一闪没了,电脑端鼠标就一直转圈圈。问了威伦也没解决。有没有朋友遇到过?
二台威伦新机器,都一样的毛病,WIN10系统,驱动安装正确。

网友A:
安卓数据线?搞笑吧

网友B:
换一台电脑试试

网友C:
最好用U盘,数据线容易下载不成功

网友D:
TK6071IP是不能使用U盘上下载的,IQ的才可以,IP的确实是用mirco数据线,只能说你买的安卓线质量还是不个够好!另外,威伦屏的驱动真的有点气人,最开始使用的那个USB口尽量专用,不然容易出错找不到北。

网友E:
要用Mini-USB线吧?电脑重启,试下
工控交流,有事好商量;QQ:935664782

楼主:
解决了,重装了软件,威伦回复说可能是软件不兼容。
玩转PLC

网友F:
引用第1楼030403118于2018-01-17 15:14发表的 Re:TK6071IP下载程序 安卓数据线换了4条 屏幕显示下载工程框框一闪就死 .. :
安卓数据线?搞笑吧

是的,没错,威纶通新机都是采用安卓数据线类型的USB接口。

网友G:
我随便用安卓线都可以啊

网友H:
威纶屏软件和360的软件好象兼容性不太好,也经常碰到不能正常下载、仿真问题,开机后把360的软件都全关掉再打开屏的软件就可以。

网友I:
都是大神
工控人加油

网友J:
威纶的US下载很垃圾经常失败

网友K:
以前8000的很好用,现在软件升级了,不好用了,有时弄不好就会出问题

网友L:
碰到几次,现在一般出现这种问题换电脑,重装软件,换USB口

网友M:
TK6071IP下载程序 安卓数据线换了4条 屏幕显示下载工程框框一闪就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