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7):
怎么读取PLC内部年月日日期和时间到存储器。
我想设置一个条件。在某个时间段无法触发某个条件。
有大神知道怎么读取吗
L02系列 PLC

网友A:
DATERD D0
D0年 D1月 D2日 D3时 D4分 D5秒 D6日期

网友B:
引用楼主minofan于2018-01-17 15:25发表的 L系列PLC怎么读取PLC内部年月日日期和时间到存储器 :
怎么读取PLC内部年月日日期和时间到存储器。
我想设置一个条件。在某个时间段无法触发某个条件。
有大神知道怎么读取吗
L02系列 PLC

直接读取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使用DATERD指令来读取。

Good Luck~

网友C:
看手册有相关指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