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 PLC联机失败
浙北自动

楼主(2018-01-17):
K120S PLC联机失败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RS232串口,PLC型号为K7M-DR60U,谢谢大侠回复。

网友A:
检查联机选项,查看端口设置。看看com口编号对否。否则换线试试!

网友B:
先把你的通讯线插你电脑上,右击我的电脑,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你的通讯线驱动是否安装完成,如果完成在端口选项,会出现此时的端口号是COM 几,然后在你的PLC软件的通讯设置里选择对应的端口号、
浙北自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大师:端口查了是COM1,PLC也查了对的联机总是联机失败。

网友C:
换一根编程线试试,我也经常遇到,一般都是换个几根就好了,或者就是端口坏掉了。

网友D:
PLC有照片吗?是不是程序丢失了呢?看看RUN指示灯亮不?
下载积分:+1(beau123)

浙北自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已联接。
下载积分:+1(beau123) 望指教
请教LG PLC联机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