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PC控制QD75

楼主(2018-01-17):
请问各位前辈
如果在PC 端设计的图像或文字,用什么软件与PLC 通讯?
目前我是用QD75搭载以太网模块的PLC系统

网友A:
是想用图像或文字的形状做伺服电机路径吗?

网友B:
脉冲形式?

楼主:
就是文字或图像控制伺服轨迹

网友C:
VB VC都可以脚本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