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3U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8-01-17):
电路图是这样的
程序是这样的

楼主:
用同样的方法,S7-200的PWM能让步进电机转,但是FX3U就是不行,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我也是刚入门 就是想说一下 那个方向信号的问题 + - 不应该是由不同的端口 你这样+ 信号永远的高电平
没法切换正反转吧

网友B:
电路接线是对的,程序似乎也正确,方向没控制,监视一下脉冲输出吧

网友C:
共阳极电压应该是24v吧

网友C:
发送脉冲个数怎么可以是k0,那样是没有发脉冲

网友C:
plsr 指令是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 plsr k500(最高频率) d0(发送脉冲总数) t(加、减速时间ms)y0

网友D:
楼上很强的样子,学习了。
悔不勤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接线是对的,程序似乎也正确,方向没控制,监视一下脉冲输出吧
X接通之后,Y有输出,灯亮,但是步进电机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E:
很好很有收获

网友F:
电路是对的

网友G:
接线 没有问题的,使能是不用接也可以的,步进和伺服使能用法不一样的,你看一下程序

网友H:
MARK一下,晚点试试。
~

网友I:
PLC是不是晶体管的?不是那就动不了 那个K0是什么鬼~~~~为0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J:
K0 0脉冲

网友K(2018-08-23):
你指令里面的脉冲输出量K0 没有脉冲肯定动不了
谦虚不耻,前行不止!

网友L:
楼主没有实现对主要问题应该是:
对PLSR K100 K0 K10 Y0这条指令的理解还不是很完善,
其中 K100为输出对最高频率;【K0为总输出对脉冲数】;K10为加减速时间10ms;Y0为脉冲输出端口;
如果把K0 ----->K1000(举例子),应该是可以运转的
希望以上的解释能帮助到您

网友M:
楼主的的启动时间给的太小了,所以都看不到动,就停了

网友N:
把m8029复位m0的删了试下

网友O:
驱动器的细分,电流设置对了吗?与设置的频率是否匹配?可以先写个PLSY的程序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动。

网友P:
PLSR K500 K0(发的脉冲数0怎么动) Y0 还有方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