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上电输入输出不停闪烁,err灯也闪烁

楼主(2018-01-18):
各位,FX3U-80MT刚上电时输入输出都正常,过几分钟后输入输出不断闪烁,err灯也闪烁,run打到停止,输入正常,输出无。断电等段时间再上电,有时候正常几分钟后,又不断闪烁,有时候上电就闪烁。请教各位,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共用电源有短路情况,检查下是哪个感应器吧

网友B:
用万用表测24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好像是24电压不够

网友D:
断开24伏外接电源看看。空载没问题。就检查外接线路,逐个接口断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断开24伏外接电源看看。空载没问题。就检查外接线路,逐个接口断开。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慢慢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G:
24V电路中有短路的地方,曾经遇到过,光电接线处用的是胶带,时间久了,开胶了,机器工作时,由于抖动,偶尔有短路!

网友H:
如果有带模块的话,也要看看是不是模块的问题
QQ:611369538

网友I:
应该是哪里有短路的

网友J:
一就是按楼上各位说的,检查一下哪里是否有短路。
二把PLC存储器清除一下。

楼主:
多谢各位!带了3个2N16EX,2个2N16TY,共计26个双线圈电磁阀,开关电源没有问题,正常用了两天。

网友K:
以前见的基本都是程序编制问题 我的是写子程序 忘记加P1报红灯

网友L:
我也来学学
靠自己生活,灵魂都是安宁的

网友M:
现场有干扰吧,要么就是电磁阀线圈有短路现象或者24V电源输出有问题

网友N:
输入输出都在闪,连PLC错误灯都在闪,PLC故障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接线有问题,写程序肯定会写报警程序的吧,动作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