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浮点数 交换字节顺序

楼主(2018-01-18):
做工控人.不停学习.分享.交流.

网友A(2018-08-20):
你能说说看读过来的值是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说说看读过来的值是多少吗
这是读上来的数值
通过位移指令交换
不需要编程转换,s7-200浮点数也是按这个IEEE754格式存储。直接使用TRUNC 或者ROUND这两个指令即可
比如你把浮点数MOVE到累加器,再以十六进制方式读取就是这四个字节,最多字节排序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