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675 VNC授权号码

楼主(2018-01-18):
手上有个项目,就是远程设备的GOT,目前采用的是用VNC客户端软件,访问GT16系列,但是GOT上面VNC授权码找不到了,请问有没有通用的授权码,或者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在PC上监控多台GOT
螺丝

网友A(2018-09-23):
现在好了没
安徽合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了没
现在解决了,不是用VNC功能了,用的是,SoftGot远程功能
螺丝

网友A:
你有got 1000 VNC授权号码是多少?
安徽合肥
螺丝

网友A:
GOT1000 VNC授权号码有吗?
安徽合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OT1000 VNC授权号码有吗?
没有VNC授权码,直接用SoftGot,在GOT工程里面扩展功能里面勾上SoftGot连接功能,不买加密狗的话,监控画面两个小时会退出
螺丝

网友A:
大佬:
就是问一下,
1.用PC softgot1000连接触摸屏,能连接多少台触摸屏?
2.加密狗大概多钱?
3.这个三菱PLC和触摸屏是不是串口模块连接方式的? 三菱基板没有以太网模块的吧。
安徽合肥

网友C:
有网络模块,
三菱FX3U可以用FX3U-ENET-ADP这个网络模块,5U自带网口,
Q系列一般也都自带网口,没有的话可以用QJ71E71-100。
至于说SOFTGOT能连多少台触摸屏,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只用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