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如何定期导出触摸屏上的产量数据?

楼主(2018-01-18):
三菱(型号:GT1050)触摸屏上有一个产量数据,现在需要定期(可能每个月最后一天)导出这个产量数据到EXCLE。请问这个可以怎么处理?已知产量数据保存在32位掉电保持寄存器D246里面。

网友A:
俺家不会,同样期待行家解答!

网友B:
三菱屏没用过,PROFACE的很简单

网友C:
第一步,创建一个日志文件用于收集软元件数据,保存到GOT的SD卡中。第二步,使用datatranfer程序(GT WORKS3自带)读取SD卡数据存放指定的计算机中。第三步,EXCEL导入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