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在模块参数中修改了通信设置,仿真后设置无效?

楼主(2018-01-18):
请看下图,是不是要在现场断电重启才有用?

楼主:
可能图有点不清晰, 在模块参数中 数据位8 偶校验 停止位2
但是开了仿真以后 sd8502里面是0 而且模块监控里面也是0

网友A:
跟着学习学习!
三菱FX5U在模块参数中修改了通信设置,仿真后设置无效?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