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问题,风机调速器。

楼主(2018-01-18):
50w小风扇。
单相或三相都可以。
需要plc来调速,可能要用到pid
不走通讯,越简单越好。
选哪种控制器?
市场变频器问了下好像电机功率太小了,不大匹配。

网友A:
plc使用PWM指令,加一个固态继电器,风扇使用直流风扇,高频率的通断就变相的降低了电压,风扇自然就慢下来了

楼主:
非常感谢,觉得很不错的方案,值得尝试一下。
现在找到变频器了,调速教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