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单相的小行车,怎么来控制正反转?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8-01-18):
带着手柄,上面有正反转按钮,电容并联到两个开关上
如下图,现在要改装一下在配电柜里面控制,电柜距离电机得30米远,请问电容可以并联到接触器上吗?会不会太远了?还有控制正反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电容放电柜,30米远不是问题,只是启动时刻才起作用。

网友B:
电容是控制电机换向用的,如果并联到接触器上,电机就不转了,严重的话会烧电机。

网友C:
电容可以直接接在机器上,建议用两个继电器控制。因为这个功率不大。一个控制运转,一个正反转。原电路,同时闭合容易坏电机

网友D:
电容装电机边。

网友E:
建议用10A的接触器控制,便于加行程

网友F:
这种线路第一次见到

网友G:
大家都有见过家用洗衣机吧;洗衣机内的洗涤电机就是这样运行的。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放电柜,30米远不是问题,只是启动时刻才起作用。
这个电容是不断开的,是运行电容

网友H:
这种换向问题太多,不实用!

网友I:
单向电机的换向是利用电容的特性来实现的
有个单相的小行车,怎么来控制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