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台达PLC link通讯反应有延迟

楼主(2018-01-18):
请教各位前辈,小弟用三台台达PLC做主-从站通讯,用的是link功能,现在是有时正常有事的2-3秒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通讯线用的屏蔽线,通讯距离0米左右

网友A:
跟PLC扫描时间有关系。任何PLC 都有通讯延迟时间。动作控制不变,尽可能简化程序

网友B:
程序或设置问题,不会那么慢的

网友C:
我也觉得程序有问题,现时的PLC的运算速度,2-3秒是很长的时间。

网友D:
一般好像都是有的吧 我试过这种方式 延迟在200ms左右 不知道其他品牌的通讯延迟会有多少 同样我也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