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扭矩模式

楼主(2018-01-18):
哪位大神用过松下伺服扭矩模式,比如用它来锁一个螺丝。

网友A:
松下的没用过,台达的用得不少

楼主:
楼上这位兄台,讲讲用台达怎么控制呗。用扭力模式吗
电机扭力小于负载扭力时继续旋转吗
电机扭力等于负载扭力时继续保持吗
电机扭力大于负载扭力时继续停止吗
扭力模式对速度如何设置,有要求吗

网友B:
这么说吧,你设定扭矩后,如果负载扭矩小于设定扭矩电机会一直带动负载运行,如果负载扭矩大于设定扭矩电机会一直保持设定扭矩由负载带动电机运行,此时电机不会出现过载报警

网友C:
这是我之前用过的,仅供参考

网友D:
速度 与力矩都是通过模拟量控制的 扭力达到电机不会停止 只是保持设置的力矩不动

网友D:
我们做过的 希望有用
下载积分:+1(汪传福)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人的回答。我自己琢磨琢磨

网友E:
锁螺丝,看扭力大小。我们这里用的是日本的专用driver加控制器。有nitto seiko改造松下马达,安川马达。安川的支持 can通信。还是不错的。价格贵。四万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