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共同交流

楼主(2018-01-19):
小弟用RS2指令写了一个压力表,但是为什么显示出来只有后面两位数?测出来是有三位数的,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不发程序,参数,现场照片,怎么给你判断问题呢?

网友B:
能测出几位小数由您的仪表价格决定

网友C:
感觉是是在数据处理上没做好而已
共同交流

楼主:
已经可以了
求助!!!请教一下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