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0):
谁帮忙看下有这种PLC控制板,里面接线输入是步进的限位信号,输出是控制步进驱动器。  USB口连接的。  谁有板?高价购买

网友A:
拍个型号或者是标识码啊
QQ:611369538

网友B:
严格意义上这只是MCU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型号或者是标识码啊

没有型号啊

网友C:
能不能给别人提供个型号什么的

网友D:
网上多的很,楼主把要实现的功能说下,买个仿PLC单片机板,编程就是了
永无止境 !@#$%^&*

网友D:
不一定要一模一样的啊。
永无止境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网上多的很,楼主把要实现的功能说下,买个仿PLC单片机板,编程就是了

这个好用么?

网友F:
我在网上买的,用来控制3个伺服电机,还可以,到目前还没出现故障

网友G:
这是MACH雕刻机控制板,淘宝上有

网友H:
像是STM32 做的工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