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0):
没用过300带200,请教下,
1.300带200,用EM277,是类似于1500带远程IO模块ET200,直接控制200的IO,还是需要编程?
2.300带200,用CP 243-1,需要编程吗?我用过以太网模块,原理是200映射到远程主站,不是很方便,要编程。

谢谢了。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300 带 200SMART 很方便,也便宜

网友B:
用EM277的话不方便,不能直接监控S7-200的程序,用以太网跟S7-300通讯的话要编程,我也是搞了好久都没有搞通300与200的通讯。
工控人生之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EM277的话不方便,不能直接监控S7-200的程序,用以太网跟S7-300通讯的话要编程,我也是搞了好久都没有搞通300与200的通讯。

请具体解释下,300带200加EM277,这样需要编程吗?以太网通讯的,我试过。不想写通讯。
烧钱,300带ET200 SP呢,你试试。
我现在,搞不懂的是能带几个,可能是被以前的思维限制了,总觉得带1个16出和一个8出消耗主机电流不一样的。ET200SP,但是又不需要主机供电,所以,搞不太清楚。我是不信任那些说明书的。当时200说最多带8个模块,心里就觉得不对,模块大小不一样,问西门子技术,还跟我说8个,最后被我问道,才说,特殊情况下,刚好8个,不按这个情况排列,带不了8个,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C:
定义一下又不费劲,不理解。直接ET200,你说呢?总之我看你就想即插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义一下又不费劲,不理解。直接ET200,你说呢?总之我看你就想即插即用!

哈哈,懂我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D:
EM277很方便啊!通过PROFIBUS也可以监控200的程序

网友E(2018-04-02):
引用 网友C:
定义一下又不费劲,不理解。直接ET200,你说呢?总之我看你就想即插即用!

  同意该方案

网友F:
1200  1500都可以ET200 SP  又省空间

网友G:
300带277的话参数分配好了就好了,各自写各自的程序对应点对应好就好了300的io对应200的v区

网友H:
如果还有PPI口空的话,直接连MPI口就好了,程序可直接在300做,也可在200做!不用这么麻烦,又是277,又是243-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