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名个鬼

楼主(2018-01-21):
三菱PLC  Q系列 主站读取本地站程序  (监视修改)

网友A:
这个帖子发出来有意思吗?

签名个鬼

楼主:
两个CPU两套程序CC-LINK链接  请问在主站怎么读取

网友A:
Q系列CCLINK都是直接映射到本地的XY和D的,直接使用。设置参数就可以了,不用写其他程序。

网友B:
Q系列的最简单了 不像FX系列的 还需要编程才可以用 Q系列直接在PLC参数那里设定好 就可以了 方便
签名个鬼

楼主:
怎么读取第二个PLC程序修改   不用rs232直接连接第二台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