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1):
看过两种人编程

1:一种是顺序编程,知道工作的流程,想一套合适的顺序,步进编程法,大顺序套小顺序,小顺序串并联组成一个完整的流程。

:2:一种是逻辑条件互锁编程,就是他只要知道大致的工作流程,比如在一个Q点的输出前,放大量的条件,有互锁的,有串联的,不管什么情况,只要瞒住前面的条件它就有输出。

我个人就得

1:步进法流程清晰,只要能调成功,程序就会很稳定,按照自己的想法运动,没想到的就不动作,不会因为考虑不周撞机。

缺点就是,同样一个设备程序量比用第二种编程法大的多,而且想一个好的流程费时间,想出一条,过两天觉得不完美又想一条,手动程序还要另外写。量比较大。

2:第二种编程法优点程序量少 手动自动可放在一起写,不用太费时间去想一个美好的顺序,站在设备旁边直接考虑它的输出条件是什么。编程快。

缺点:有时候互锁的条件考虑不周,或想的不完全,容易出现撞机,一个输出前的条件太多,无输出的报警原因不好写,而且我根本不能读懂他们写的程序,条件太多。

我初学,看到大部分人用的是第2中编程法,PLC程序到底怎么写,我很迷茫,求大神们指点一下!

不好意思这个帖子在别的版区也发过,只希望指点一下,我不太适应第二种,苦恼

  • 下载积分:+2(wjpcat) 感谢分享!

网友A:
    我个人一直使用第二编法,细心点考虑全面编程序,撞机的情况就不会出现,第二种比较灵活,修改动作流程比快。
    你听厉害的

网友B:
    看自己習慣,不必拘泥某一種。
    三年前寫的,三年後看,都要想一想。
    人在進步,程式也會跟著演化。
    慢慢就會行成自己的風格。

网友C:
    我是习惯第一种写法因为现在的PLC内存都够大,i
    就是量大。

网友D:
    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的写法,第二种别人来修改程序是相当的费劲。
    是的,很难看懂

网友E:
    不同的设备,不同的工艺流程,不同的写法;不能一概而论.....
    工控交流,有事好商量;QQ:935664782

网友F:
    第一种方法好,第二种过两个礼拜就忘了,而且要了忘了连锁条件不安全。我一般用顺序把逻辑都写好,然后写输出,加上必要的连锁,后面改只需要改逻辑就行。

网友G:
    固定循环重复动作的用第一种方便。大型的磨床、组合机床等就要用第二种方法了。

网友H:
    方法肯定是第一种的好,写程序无非是让所有人都看的清晰明了,不然等你走了,下一个人怎么弄?
    其次内存问题,PLC内存肯定是够大的,第一种比第二种也大不了哪去。。
    对,别人看是不好看懂,而且发现他们喜欢第二种,就是故意让别人看不懂,显得自己高大

网友I:
    第二种检查维修特别伤神,不是自己写的,脑子就坏了,第一一种没有注释也可以很快搞定。前几年写的程序,到现在还在修改,厂家要求工艺要改,程序也得改,你搞第二种试试,比重新编还烦!
    是有道理

网友J:
    各有特点,不是所有的程序都适合顺序编程,有些会产生随机流程的设备就不适合你说的第一种编程,比如自动化仓储的群控升降机(包括多层或多条自动合并分流输送线),经常是自动运行中会收到上位机的命令修改或者人为的手动操作,不确定性因素太多

网友K:
    个人认为   单机用第一,多机联动就得第二

网友L:
学习下经验,顺便点个赞!

网友M:
受教了,新手一直用第一種,程序簡單。
我也是新手

网友N:
固定流程就第一种,不固定流程就第二种。每个流程一个M点表示,条件满足就置位下一流程同时复位上一流程。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O:
习惯第一种了

网友P:
习惯第二种,没注释是真的很难看懂的
那你还习惯第二种,第二种公司没几个能改你的程序,你可以借此批评别人水平低哈,开玩笑的

网友P:
注释做到位,加上同事也是知道大概的动作的,要看懂并修改还是可以的。习惯第二种也是因为一开始学的的时候同事基本是用第二种,耳濡目染下自然就上手了第二种

网友Q:
一般用第一种的多点 第二次报警感觉费劲 具体还是看控制要求的 2者又不是谁要掐死谁

网友R:
我通常用第一种,看到有人用第二种,程序写好后调试,这边插一个,发现动作不对,那里删一个,最后功能实现了,发现程序完全是靠"拼凑"出来了!一点规律性或者程序框架都没有!

网友S:
两种结合,灵活运用,越简洁明了越好。你们说呢
下载积分:+1(ddybfl)
下载积分:+1(2310036294)

网友T:
更倾向于第一种,便于修改和学习,第二种的话修改没头绪

网友U:
根据工艺不同使用的方法不同,没有那个编程思路是通用的。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

网友V:
用第一种吧,程序早晚是要修改和调试的,第一种随便加功能,第二张可能就加不了什么东西了。

网友W:
作为维修来说,第一种好一些,查问题方便快捷。用第二种,如果不是特别了解设备的话很可能就 呵呵 了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X:
搞这个好多年了,一直没有机会做上万步的机器,全部用的第一种编程方法。个人感觉逻辑性很强,很好用,转换条件不满足做暂停也好处理。就是有时候要并行处理多任务程序的时候,自己编也要绕来绕去,这个时候就很抓狂。题外话,之前有个搭档就用的第二种编程方法,一直就抨击我这种编程方法不行,那家伙看到我控制伺服绝对位置控制,把距离换算成毫米,也一直抨击我这样做不行,因为还要把脉冲换算成距离,再加上小数点,说这样换算会有误差,应该直接给脉冲。叫他帮我改一段程序,不熟悉这种用法,改了几天改不出来直接见人就骂我学徒水平了。超级无语。哎人家搞了十几年,你说他不懂吧,又不是,说他懂吧,又提出这种幼稚的问题。
  • 下载积分:+1(2310036294)
  • 下载积分:+1(libin520) 只是去罗马的路不同而已

网友Y:
    随着性子来我 随便用那一种 至于人家看不看的懂那都不管我的事

网友Z:
    10个以内动作用第二种,10个以上用第一种。   有时候第一种和第二种同时用。

网友AA:
    8、9年的非标设计,谈下个人的编程方法:1、程序结构分开:总控程序、参数处理计算程序、报警程序、手动程序、原点复位程序、自动程序、外部输出;
          2、总控程序可控制各部分程序的启停、互锁;参数处理主要用于数据计算、参数写入变更等;报警程序最好也按部位分开,便于后期变更处理;手动程序要注意各机构之间的互锁,避免手动误操作撞机损坏设备;原点复位程序可按顺序执行(移位指令或字赋值,大设备可分几个回路分别执行);自动程序也可按顺序执行或并行处理;外部输出部分就是PLC的直接输出啦;
          3、有要快速响应处理的可添加中断程序或子程序;功能重复或类似的可做成标准功能块、减少工作量;
          4、程序编写前先把地址分配好,各部分程序占用的中间继电器、定时器、数据寄存器,根据预估的程序量预留一定的空间;
          5、个人感觉这样编写出来的程序调试、维修、变更都很方便;
    以上只是个人的经验总结,希望和各位共同学习。
  • 下载积分:+1(17625645950)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3(幽默人生)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2310036294)
  •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网友AB:
    一直用第二种

网友AC:
    距离用毫米做单位,小数点后留3位还不够?误差一个脉冲以下还不够?做的是半导体行业吗
引用 网友X:
    搞这个好多年了,一直没有机会做上万步的机器,全部用的第一种编程方法。个人感觉逻辑性很强,很好用,转换条件不满足做暂停也好处理。就是有时候要并行处理多任务程序的时候,自己编也要绕来绕去,这个时候就很抓狂。题外话,之前有个搭档就用的第二种编程方法,一直就抨击我这种编程方法不行,那家伙看到我控制伺服绝对位置控制,把距离换算成毫米,也一直抨击我这样做不行,因为还要把脉冲换算成距离,再加上小数点,说这样换算会有误差,应该直接给脉冲。叫他帮我改一段程序,不熟悉这种用法,改了几天改不出来直接见人就骂我学徒水平了。超级无语。哎人家搞了十几年,你说他不懂吧,又不是,说他懂吧,又提出这种幼稚的问题。

网友X:
引用 网友AC:
    距离用毫米做单位,小数点后留3位还不够?误差一个脉冲以下还不够?做的是半导体行业吗

    毛个半导体,小数点后几位只是触摸屏显示设置的,实际上PLC里面不认小数点,只认实际的数字,他看到我这样显示,以为我把脉冲量换算成毫米,然后又把看到的那个毫米转换成浮点数了,说我把脉冲量搞得这么复杂,跑起来绝对有误差。自己搞不出来,还跟别人说我程序不行,学徒水平。靠,郁闷了我好长时间。

网友AD:
    第二种看起来确实麻烦

网友AE:
    D10为10、20;10的整数倍写,中间可以插9步

网友AF:
    每个编程都有自己的思路;大的程序我一般都是用结构方法把主体程序安排好,具体功能用小的程序块来编写,这样容易读懂;我们小组大家都这样写程序,感觉可读性很好。

网友AG:
    我觉得第二种方法是不是所谓的柔性编程,现在比较有前景的方法,写出来的程序功能很强大,比如柔性电镀线,路径可以自由选择,比较智能

楼主:
帖子回到这里,发现喜欢用顺空的不理解逻辑的好处(我也不理解),喜欢用逻辑的觉得顺空很死板(其实我觉得一点也不死板),也可以很智能,不会一条顺序死下去。

相互理解吧 ,继续学习中。
  • 下载积分:+5(renjiawonder)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方法肯定是第一种的好,写程序无非是让所有人都看的清晰明了,不然等你走了,下一个人怎么弄?
    其次内存问题,PLC内存肯定是够大的,第一种比第二种也大不了哪去。。

    没觉得哪里高大上了,就是堆叠在一起,想让别人看不懂是不可能的,时间问题而已,PLC也就那点花头

网友F:
    10楼说的很对

网友AH:
      喜 欢    看  第一  种 写法
      好 读, 好 改

网友AI:
    我之前是偏向于第一种,嵌套式。现在逻辑还是第一种的逻辑,但是会有点不同,就是可以往回调,或者跳过几步执行。

    其实不管是哪种方式,只有适合自己的就好

网友AJ:
    个人的编程习惯,把程序分成:主程序、配方程序、报警程序、手动程序、中断程序等等。几乎没用过第一种编程,一直用自己习惯去编程。只要写上程序注析,以后回头再看很快明白。
  • 下载积分:+5(libin520) 热心助人!goodjob!

网友AK:
    一直用第一种方法,清晰明了。大神们能分享一个带注释的第二种程序吗。。。谢谢

网友AL:
    总结的挺好 !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AM:
    主要是没人带你下,没做过实际项目,还没找到感觉

网友D:
    最近在改几台设备,原程序就是用的第二种方法写的,程序大概4K步左右,不想重新写,就在原来的基础上改算了,还好当初要求供应商提供了带注释的程序,改起来也不是太费劲。

网友AN:
    个人觉得,随时间的积累,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套自己的DEMO,没有绝对的什么复杂繁琐,设备分块来写,然后程序里可以先做些功能块之类的,都很方便!!
    好好赚钱

网友AO:
1、程序编写前先把地址分配好,各部分程序占用的中间继电器、定时器、数据寄存器,根据预估的程序量预留一定的空间。
2、D10为10、20;10的整数倍写,中间可以插9步。
3、程序结构分开:总控程序、参数处理计算程序、报警程序、手动程序、原点复位程序、自动程序、外部输出;
粘贴楼上的,楼上的讲的很好。

网友AP:
果断学习用第一种,条例清楚,确实调试出来了就比较稳定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第二种你说的也很对,有时候出现问题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读性不高!

网友AQ(2018-02-23):
俺也不清楚俺用的哪一种,因为俺只写过不多的一些。
俺通常是按照现在电脑软件的方式(对象),先将整个程序分为几个或十几个对象,输入条件和输出状态用笔记记录,然后再分别针对某一个对象进行更细的划分,最后当然是用第一种写最基本的对象模块。调试时根据实际可能出现的出入增加、减少或者改变输入条件、输出状态,这时候应该是第二种方法。全部写完后再最后梳理一遍修改内部元件的排列顺序。将笔记整理一下标记出程序的位置范围,及相应的对象实现的功能。

网友AR:
有没有相同的设备,两种程序的例子,比如500步以内都可以,这样就去能看看各自的方法和后期改动的空间。当条件简单的设备,没那么多变量或者模式的设备,用第一种是可以应付的。对于比较大型的设备,就要根据流程来取舍。针对性来使用。大炮不能打蚊子。深圳到广州坐飞机不如做高铁。

网友AS:
对的,很好的

网友AI:
还是习惯第一种

网友AI:
第二种写法比较灵活一点,但是只要第一种熟练了,完全可以媲美第二种,只是写的多一点而已

网友AT:
过来学习了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AU:
不同的工艺流程,不同的写法;不能一概而论.
有时可能2种同时存在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网友AV:
我是比較傾向於第一種方法,不要拘泥于那種方式,時間長了你就會有自己的一套思路!

网友AW:
我一般是两种结合起来写,同样作用输出,往往会调取指令,方便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