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据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8-01-21):
做的一个程序用D308作总产量显示,可到年底按“清零”键清零时,却显示65535,怎么也清除不掉。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程式,才知道。
但 D308 應該變成 1111 1111 1111 1111

网友B:
肯定是程序的原因

网友C:
好好查查和式

网友D:
用DMOV K0 D308,你的D308没清除干净

网友E:
估计是在某个地方自动占用了这个寄存器,请注意16位和32位的使用。

网友F:
注意16位与32位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