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FX3U浮点数的精度,有效数只有4位?

楼主(2018-01-21):
只有4位,应该是7位才是吧

网友A:
程序监控是只有三位小数,但是批量监控的时候,是全部赋值进去了的。

楼主:
那就是说实际上有7位有效数值的对吧,只是显示了4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监控是只有三位小数,但是批量监控的时候,是全部赋值进去了的。
那就是说实际上有7位有效数值的对吧,只是显示了4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