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关于FX5总线求助

楼主(2018-01-21):
各位大神级人物、
哪位大神有FX5-40SSC的资料、最好是例子什么的、问下那个数据表的地址是什么、怎么把数据写到数据表里面
发我邮箱也可以
docwulin@foxmail.com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论坛有高人发过应用的帖子,你搜索下,只要读写对应的缓存就行了

网友B:
做法跟QD77一樣 , 寫入U*\G6006 <==第一個位置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