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然气燃烧控制系统的联锁保护信号求教

楼主(2018-01-21):
有熟悉天然气燃烧炉的朋友吗?求教这种系统的一般需要设置哪些保护信号,天然气压力高低,吹扫空气压力,还要有其他一些什么保护信号?

网友A:
这种炉子一般PID调节,还要火焰维持信号,进出口热媒温度信号等,你的压力信号没有流量信号准确。
可以网上查下,也有现成模块的,应该比较多的。

网友B:
正常信号:母火检测(比例式时使用)、正常火焰检测。

网友C:
一般炉头(燃烧器)自带程序控制器,按要求接入各信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