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和LD>_U有啥区别

楼主(2018-01-21):
LD>和LD>_U有啥区别;另外WORKS3中再用到4轴脉冲参数设定的时候,电机输入输出确认老是弹 X输入响应时间设置1ms以上,我也近点狗设的10ms,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A:
后面写的很清楚啊,无符号比较 和有符号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写的很清楚啊,无符号比较 和有符号的区别
楼上正解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