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知道如何实现三菱PLC同时和威纶通触摸屏通讯以及电脑监控?

楼主(2018-01-21):
请教谁知道如何实现三菱PLC同时和威纶通触摸屏通讯以及电脑监控?有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淘宝上有一个这类产品,价钱颇高。

网友A:
如果PLC只有一个通讯口,你可以试试用威伦的穿透功能。如果是5U或3G的PLC就方便了。
下载积分:+1(程亚奇) 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LC只有一个通讯口,你可以试试用威伦的穿透功能。如果是5U或3G的PLC就方便了。
多谢,自己也找到这个方法了。

网友B:
PLC选Q03UDE自带以太网口,然后用集线器扩展以太网口,就可以连接多台设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PLC只有一个通讯口,你可以试试用威伦的穿透功能。如果是5U或3G的PLC就方便了。
维纶的所有型号都可以穿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