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B2伺服的输出端口怎样配置

楼主(2018-01-22):
台达ASDA-B2伺服的输出端口怎样配置?看了说明书还是不明白。我现在要配置一个输出端口给电机松刹车用,不知道该怎样配置以及参数怎样设定?

网友A:
P2-18到P2-22是设置DO1-DO5的输出功能,如想用DO3控制伺服电机刹车,就将P2-20改为108即可,具体功能参照7-102页表7.2
当参数重新修正后,请重新启动电源以确保功能正常运作。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具体要怎样设置还要查看表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