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5U的串口通信在模块参数的设置,高手进

楼主(2018-01-22):
如图所示,在内置485端口设置了通信参数以后,参数应该是写进了SD8502
但是我打开仿真以后SD8502是0,没有任何数据。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还有,FX5U以前的版本这个通信设置是要自己写进对应的特殊数据寄存器。
FX5U应该是在模块参数中设定好了就不用再写,可以直接使用RS2命令了吧?
查看了帮助以后,SD8502确实是只读的。
先感谢各位

楼主:
图好像看不清楚
我在内置485串口设置了无顺序通信
数据长度8位 偶效验 停止位2 波特率9600

楼主:
在线等啊,高手都去开会了吗

网友A:
我记得 通讯 脉冲 这些是不能仿真的 和 带中断的
你那PLC直接试一下 5U用过好几个 通讯 脉冲 模拟量都做过 还真没注意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 通讯 脉冲 这些是不能仿真的 和 带中断的
你那PLC直接试一下 5U用过好几个 通讯 脉冲 模拟量都做过 还真没注意这个
那就是说在模块参数设定好了,我就不用在程序里写一遍,直接编通信程序了

网友B:
听说仿真不了的 只能实物操作 把数据写入PL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