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2):
使用三菱FX-3U 挂载FX2N-4DA,用FX2N-4DA的4个通道 做0-10V的電壓量輸出,分别控制四个直流电源的电压输出(0~60V),即1:6的关系
当只取CH1~CH4中的任意一个通道测试时,输入200,FX2N-4DA输出1V时,直流电源输出6V,控制没有问题。

遇到的问题:
当四个通道同时使用时,四个通道输入的值为500  800 1000 2000,FX-4DA侧的端子输出的的电压也分别为2.5V  4V 5V 10V,但是直流电源输出端的V1,V2,V3,V4的值却都等于10V,

想請各位大大幫忙 幫助小弟解惑

网友A: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四个通道输入的值为500  800 1000 2000,FX-4DA侧的端子输出的的电压也分别为2.5V  4V 5V 10V

PLC的责任就只到这一步。如果这里你测量电压的确是对的。那PLC这边就OK了。

其余就是直流电源的问题了,要从直流电源上找原因了。
但是用单通道测试控制时却没有问题,这里就没法解释了。两个三个或四个通道一起使用时,直流电源输出的电压值,只等于最高的那个

网友B:
小弟路过,进来学习一下,初学者留个脚印,点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四个通道输入的值为500  800 1000 2000,FX-4DA侧的端子输出的的电压也分别为2.5V  4V 5V 10V

PLC的责任就只到这一步。如果这里你测量电压的确是对的。那PLC这边就OK了。

我完整的接线是这样的,会不会是我的0V接线有问题?我是把直流电源的输出0V和开关电源的0V短接在一起的

网友C:
把0V线断开测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0V线断开测量看看

刚才试了,0V断开是可以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0V短接后不行,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D:
电源的问题,某个或多个直流电源输出端的负极不是真正的零电位,或者是24V开关电源的负极不是真正的零电位。单独测量输出端电压是测量正极与负极的电位差,例如,负极对地电位是2V,正极对地电位是26V,正负极间的电位差是24V,即电压。通常解决的办法是,都把各设备的参考零电位接地或接零。还有一种原因是,直流电源输出端与24V开关电源,通过接在一起的0V端构成了电流回路。导致输出端电压被钳位在10V。
  • 下载积分:+1(vir智能) 真诚感谢!

网友E:
    是直流电源的问题,要从直流电源上找原因

网友F(2018-04-07):
    路过,看到高手们评论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