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COM2和COM3

楼主(2018-01-22):
为方便在线监控程序,所以把触摸屏和PLC的通讯放到COM2用RS485通讯了,同时还有一个温控表也是用RS485通讯,用的COM3。发现COM2和COM3不能同时通讯,单独只用一个就没问题。麻烦大神发一个程序范例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一般用COM3与HMI通讯,COM2与变频器或仪表等通讯。
COM2能用的指令貌似会比COM3丰富一些,也更好用一些。
一般我是用程序向导功能,对COM3进行通讯格式和通讯站号进行一下设置,然后不在处理任何与COM3有关系的东东;整个程序编写与COM2相关的通讯。
建议使用WPLSoft编程软件的 :向导——程序范例产生器——通讯程序

网友B(2018-06-27):
今天才看到台达有3个通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