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的PLC如何控制私服加减速时间?

楼主(2018-01-22):
5U的PLC软件works3里面可以设置加减速时间,默认都是100ms;
我的伺服是发脉冲位置模式,因为要走很多位置,而有些位置要求加速时间加长!
如果在软件里设定,那是不是同一个轴的所有不同位置的加速时间都一样?
如果我要有时候加速100ms,有时候加速500ms,有时候加速800ms,那是不是应该在程序里面改变特殊数据的SD值?
例如:轴1就改变SD5520,轴2就改变SD5560???在不同位置,开始发脉冲前 ,就改变对应SD值???
我是菜鸟。

网友A:
看你需要走的位置如何了 然后向特殊软元件写入相应的数据

网友B:
不是有特殊软元件吗?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