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KD 原点复位

楼主(2018-01-22):
CKD原点复位信号输入后,DD马达不启动原点复位?是怎么回事儿?哪位同仁有AXTOOL 的设置手册和CKD的资料,求分享?谢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应该是参数设置不对或是条件不满足
工控交流,有事好商量;QQ:935664782

网友B(2018-03-25):
请问楼主用的电机什么型号,求助你电机接线图跟驱动CN2口接线图

网友B:
楼主有电机,接头拆开拍个照片来看看,可以吗。。

网友B:
网上确实找不来才来求助,S系列编码器貌似是模拟信号直接连接CN2接口..
,GS,TS系列好像是电机接连个芯片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跟CN2连上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