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B块问题

楼主(2018-01-23):
三菱自创FB块,其变量的行间距太小,外接触点编辑起来不好看。怎样调整这个FB块的标签的行间距呢?哪位赐教

网友A:
没试过,条件多的我都是用M中转一下的

签名个鬼

网友B(2022-04-01):
工具-选项-程序编辑器-梯形图-注释
里面改显示行数

网友C:
工具选项中设置找一找,也就这里边有软件方面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