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PLC内存是否有写入次数?

楼主(2018-01-23):
一个FX3GA,如果用来测试程序,每天几十次的上传下载程序,是不是内存也会有写入擦除的次数吗?3GA好好像是EEPROM内存?

网友A:
EEPROM大概寿命10万次,用来上下载程序是没有可能用坏掉的。
就是有些掉电保持的数据也是写在里面的,要注意读写频率,否则很快就要突破10万大关的。
Good Luck~
谢谢C大
PLC内存是否有写入次数?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