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CQM1H-CPU51故障求助

楼主(2018-01-23):
欧姆龙 CQM1H-CPU51 PLC长时间没接电池后,所有指示灯全灭,但能在COM3端口连接传输程序,可都已损坏了。PLC错误日志中有致命错误,型号也变为CQM1-CPU11了,内存也不能清除(拆电池前肯定是好的)哪位高手赐教一下,多谢!

网友A:
电池没电,程序已丢失。

网友B:
CQM1H-CPU这个型号坏的多,更换电池,格式化还不行,只能换CPU
CQM1H-CPU51故障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