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3):
RTB0A0前面条件以满足,但监控到无法接通,没有双线圈,交叉参照的结果是一个线圈,一个常开触点,一个区间复位(没接通)。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程序写完了没有上传到PLC?

网友B:
换一个点位试试看看!
每天好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程序写完了没有上传到PLC?

这个是在运行的设备了,之前一直正常的,停机了我同事 截图回来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点位试试看看!

主要是想找下造成这结果的原因,以后避免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查前面除了SM400的另外三个接通条件是否在闪烁?也就是说虽然你看到的这三个触点都是导通状态,但那只是一个扫描周期结束时的结果,当程序扫描到你截图这里的时候,这三个触点不一定是导通的。。。

这个也查过了,这几个条件,是在不同动作步骤里置位,复位的结果,按照从上往下扫描的顺序感觉没什么问题。。。下次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我再做个程序看下是不是闪了。。。。
大神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办法处理?毕竟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网友D:
把sm400后面的软元件监控一下时序图?再看看是否有主控指令等。遇到过的是松下的PLC,keep指令直接接通无法复位,只能软件复位。楼主可以在停机的状态,强制试试。

网友E:
感觉实在某个地方rst了 要不然不会这样的 仔细找找吧

网友F:
之前碰過
在線修改元件,用[取代]方式
表面上是修改ok,但PLC並沒有更新
需將PLC重新啟動,才會更新。
  • 下载积分:+1(libin520) 得重新启动电源,不然不 ..

网友G:
    去找找还用到这个点的复位程序 应该是复位程序一直在复位  我也遇到过 结果搞了半天才找到原因

网友H:
我在想是不是某个数据值占用了你这个点?

网友I:
感觉应该是某个地方复位了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