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8-01-23):
1.我现在有一台90KW的变频器,但是没有匹配的电机,想请问一下我可以用小电机代替吗(现在手上的电机只有250W额定电流0.79A)???
2.这台90KW变频器在启动时,电流会上到280多A,然后直接跳闸,不报警(设定过电流保护是166A),这是不是代表变频器坏了,还是参数设定有问题???

网友A:
佩服你的勇气
勇气可嘉 此处应有掌声

网友B:
1.变频器當成一個改变频率的電源供應看。
可供應90KW電源。
2.若未接负載,送電,直接跳闸,代表变频器坏。

网友C:
变频器设置看说明书,接上380V电源,空载试一下,没问题在接负载看看

网友D:
玩玩可以,

网友E:
空载跳闸那是变频器的问题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网友F:
带250W电机,变频器电流会超过280A?原因应该1是电机是坏的,2变频器自身故障

网友G:
90KW变频器带0.25KW电机,不配套太厉害了。不能用。

网友H:
楼上说的都对,我们在调新变频器时都是指接电源,调好参数没问题后再接测试电机试试,但是你上面变频器和电机悬殊也忒大了吧,在调参数时都有可能超过它的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