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3):
不知道大家在挑选各种测量仪的时候,有没有觉处各种头大?二次元三次元各种元

二次元呢是只能测量平面尺寸,三次元呢是可以测量三D尺寸,用的是X光射线,而五次元呢,是目前市面上的最新黑科技,用的是非接解式的光谱共蕉原理,瞬间得到产品的各种尺寸包括平整度,所以如果精度要求不那么高,用二次或三次元就好,如果是精度要求很高的比如3C行业,就可以选用五次元了。
史焕龙

网友A:
不懂神魔意思
感谢您的回复,我这个贴子意思就是如果想要测量一个产品,比如手机触摸屏上的长宽和厚度的话,精度又要求0.005MM以上,就可以选用五次元测量,五次元意思就是五D,3次元是3D,如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再联系我哟。

网友B:
抓住几个关键词纠结不清,只会让你迷失方向,新手少看那些“砖家论文”,多看点手把手教你之类的资料吧。
注:并非藐视专家,因为很多资料动辄用很多“专业术语”,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化、神秘化
不好意思哈,可能我用了比较多的行业内用语,记有考虑到其它人是否明白,下次一定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