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3):
我做一个人机界面,用的软件是EB8000,需要设置密码。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写好宏指令的程序过来把我要用的内容填进去是可以用了。
可是当我把宏指令复制到我自己的人机界面程序里,宏指令就是不生效。我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特来请教!!!请高手指点!!!

楼主:
bool status,OFF=false,ON=true
short page

GetData(status, "Local HMI", LB, 9060, 1)
if status==true then
   SetData(ON, "Local HMI", LB, 1, 1)
else

if status==false then
   page=20
   SetData(page, "Local HMI", LW, 0, 1)
end if
end if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0, 1)

end macro_command

楼主:
以下是宏指令的内容,我复制到我的程序里,把软元件都设置成一样的。可是我输入密码后不提示密码错误,也不进入下一个界面。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status,OFF=false,ON=true
short page

GetData(status, "Local HMI", LB, 9060, 1)
if status==true then
   SetData(ON, "Local HMI", LB, 1, 1)
else

if status==false then
   page=20
   SetData(page, "Local HMI", LW, 0, 1)
end if
end if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0, 1)

end macro_command

楼主:
上图上图!!!

楼主:
程序上传,用离线模拟,点手动界面,弹出输出密码对话框。输入密码点确认后,无效!!!
附件: 人机界面.zip (19 K) 下载次数:66

网友A:
程序都鎖了
你想做捨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这个了,密码11111

网友B:
这个好像是换页的那个范程吧
1、提示密码错误是要做个直接窗口的
2、而跳转页面是要做个PLC控制的
你应该漏了
静水深流

楼主:
能具体一点吗?我还是不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换页的那个范程吧
1、提示密码错误是要做个直接窗口的
2、而跳转页面是要做个PLC控制的
你应该漏了

能具体一点吗?还是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