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伟(欧宾电梯)自制PLC软件求助!!!

楼主(2018-01-24):
大侠们:
最近我们公司一台欧宾货梯出故障,检修发现是PLC Y0点位损坏,我想把它换到Y15上,可以电梯电控箱里的PLC是欧宾自制的 ,非市面上流通的。
跟厂商要软件,不给,给钱也不行。有哪位有它的编程环境吗?还有它的插孔是什么传输方式啊?
求解,急!!!!!!!!!!!!!!!!!!!!!!!
谢谢了

网友A:
出钱让他们维修啊
你千万别修 除非你取得《特种设备被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单位必须取得维修的资格许可。起码要C级,具体可到技监局网查。
个人千万别维修,否则出了人命,满身是嘴说不清的
货梯和人梯有点区别 你查下要求

网友B:
这个东西虽然简单,但你不要自说自话去改点,每一台电梯都是有技术文档资料的,可能技监局特种设备科有备案,你自说自话去改了,以后因为其他原因出了事故或重大故障也会赖在你头上,除非你有电梯维保安装资格证,并经过正规途径的授权才能更改线路

网友C:
你看Y0点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都可以换的

网友D:
非取得特种设备建造或改造资质的单位及授权人不得乱动,否则是违法行为,后果会很严重!

网友E:
永宏PLC贴牌的,用永宏的软件和数据线就可以。
PLC有密码保护的
就像上面说的电梯是特种设备,还是请厂家弄吧。

网友F:
请厂家吧,不是个人能力所能承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