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4):
本人新手,现有三菱  FX3U-64MT/ES-A PLC一台,FX3U-485-BD一个,VDF015B21A台达变频器一个。求大神帮助!!!

网友A:
翻说明书吧,同样新手,感觉最少要认真看五遍,有不懂的,百度。。。。

网友B:
你是想要编程吗?我也是新人,真是不懂
价优物正

网友C:
玩过,VFD-B支持Modbus RTU,FX3U支持CRC指令,省心,好办。
简要说下:
1、将VFD-B参数02-00、02-01分别设定以通信RS485方式指定频率来源和运转指令来源;09-00、09-01、09-04分别设定通信位址(站号)、传输速率、通信格式。另变频器使用手册电子版第84~90页多看几遍,第92~93页务必理解。
2、翻三菱《FX...用户手册[通信篇]》电子版第467页,看懂后,根据上述所设定的通信参数来确定好对应PLC端的通信格式(即D8120的值)。
3、接线,只能二线制,结合FX3U-485-BD包装内的《用户指南》和变频器使用手册。
参考程序截图如下:
放大100%或另存原图查看即清晰可见。新手要多动手和脑,未上传工程文件,不要向层主索取。

  • 工控威望:+10(ymmfa)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15779846590) 膜拜

网友D:
    分享上来程序就更好了

楼主:
    这是FX3U和台达VDF-B做通讯的程序
    附件: 新建文件夹 (2).rar (176 K) 下载次数:76
  • 工控威望:+10(ymmfa)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