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4):
求指点松下伺服放大器针脚如何与三菱plc接线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原来在这里发帖呀。已经 ..

网友A:
    港真 挺简单的啊 电路图画的那么明显
    4是脉冲输入,需要串联1个2k的电阻(电阻很重要一定要加,24v容易烧坏光耦)
    6是作为方向使用,也要串联1个2K的电阻 原理同上
    31是伺服器的报警复位输入
    3,5,7连在一起  接24v正极

    差不多就是以上几个了  备注 :因为不知道是三菱PLC的什么型号 以上的只针对输出为NPN的PLC

网友B:
    1楼说法对吗?

网友C(2018-03-13):
    1,2,7接24V+,4接Y0,6接Y1,29,41接24v-,NPN接法,没问题,肯定可以转。PNP1,2,4,6 反过来接即可,其他不变。

网友D(2018-05-10):
引用 网友C:
    1,2,7接24V+,4接Y0,6接Y1,29,41接24v-,NPN接法,没问题,肯定可以转。PNP1,2,4,6 反过来接即可,其他不变。

    除了楼上所说的,不接SRV-ON使能的话,伺服给脉冲也是是不会运行的。还有NOT,POT,两个限位用NPN常开,也可不接。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港真 挺简单的啊 电路图画的那么明显
    4是脉冲输入,需要串联1个2k的电阻(电阻很重要一定要加,24v容易烧坏光耦)
    6是作为方向使用,也要串联1个2K的电阻 原理同上
    31是伺服器的报警复位输入
    3,5,7连在一起  接24v正极

    按出厂设置来说,针脚,3/4,是正运转脉冲,5/6,是反转脉冲
    针脚1/4,2/6,可以不串外电阻,其内部串联了2K电阻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