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4):
图1为参数设置界面功能
1.有品种变更自动读取参数(未实现),读取触摸屏地址RW0  IDX0(16位索引寄存器,即变址)到固定地址D2000(X轴),RW1000 IDX0到D2200(Y轴)(已经实现)
2.选定某一点,相对应的1到12某一个指示灯会亮(M300到M311,只能某一个灯会亮,PLC用DECO指令控制),保存当前参数(已实现),也有一分钟自动保存一次当前品种的所有参数(未实现)
3.选定某一点,直达当坐标(PLC实现)
要求:
1.图2为宏指令,我想把它简化一下
2,.图3为宏指令,想实现的功能就是当型号变更的时候(型号地址D130,D131为型号地址,当不相等的时候就会M172输出,如果PLC来写话是可以成功的),自动读取当前品种参数
以上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采FOR语句+IF的形式来简化

网友B:
图3的宏指令变量定义是int(32位),实际使用的地址是short(16位),把变量定义变更为short即可,离线仿真是可以的,m变量定义为short或bool都可以。

网友C:
bool b[16]={0,0,0,0,0,0,0,0,0,0,0,0,0,0,0,0}
SetData(b[0], "Mitsubishi FX3U/FX3G", M, 300, 16)

楼主:
这样的吗,我先试一下
引用 网友C:
bool b[16]={0,0,0,0,0,0,0,0,0,0,0,0,0,0,0,0}
SetData(b[0], "Mitsubishi FX3U/FX3G", M, 300, 16)

楼主(2018-07-30):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采FOR语句+IF的形式来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