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顺便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8-01-24):
描述:买的国产兼容224XP
描述:学的第一个程序
做了很多年电工了,现在开始学PLC,不想一辈子只做个电工啊。请教大家一个问题,16位二进制数怎么换算成十进制数啊,昨天看了一天也没懂。。。具体是:0000 0100 1000 0110,书上的结果是1158,具体怎么算啊,求指导。我文化低,实在看不明白。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必成大器。
下载积分:+1(bruce2020) 多学习。做电气还是可以 ..

网友A:
百度一下吧,有好多说明的。

网友B:
看了就懂了
我知道怎么算了,多谢啊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C:
先把原理搞懂,然后用电脑附件里的计算器(程序员型),切换很方便

网友D:
用计数器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学PLC,还是一辈子只做个电工啊

网友F:
学会以后,还是一个电工啊 。

网友G:
学会之前是电气工人,学精后是电气工程师

网友H:
听起来好听点!

网友I:
拿个Excel表格做一个就行了 随时进行转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J:
你说的是二进制与十进制的转换关系不是在PLC程序内进行转换吧?楼上说的都对,但是如果是PLC程序内的转换应该PLC由这个转换指令的。你只需要使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