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4):
自己尝试做了一个功能块,上面做了个INT的输入和输出,程序调用的时候才发现.......
怎么输入值呢?  比如寄存器、常数之类的
知道的大师告诉一下  不甚感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位输入也不对,就你现在那个框直接输,比如直接D10,输出也一样。例如

楼主:
大哥  我怎么是这样儿的

引用 网友A:
位输入也不对,就你现在那个框直接输,比如直接D10,输出也一样。例如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  我怎么是这样儿的

请使用新功能块参数功能!

Good Luck~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nightblueblu)

网友A:
    如楼上的点选新功能块参数功能可以,没点选也是可以的,先在对应位置按Enter键,自动进入参数编辑(之前忘了说要先按回车键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nightblueblu)
  • ヅ微笑面对每一天,即使生活并不美好ヅ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的帮助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