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定位指令
絮乱风清

楼主(2018-01-24):
使用台达EH3的PLC,用DDRVI指令,当脉冲未发完时断开指令,电机会减速停止还是立刻停止,有无特殊寄存器设置这一功能?看过手册,上面对应型号是SC,EH3有相关功能吗?

网友A:
断开指令会在加减速时间内继续的,我没记错的话。 具体你自己上机试一下

网友B:
断开会按照你加减速的时间设定去减速到停止 默认的是100ms 不会出现立即停止的现象

网友C:
不是立即停止的
请教台达PLC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