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 子程序问题?

楼主(2018-01-24):
各位帮我看看,我在子程序里用了inc累加模块,在主程序里调用后,发现两个子程序输出都有?

网友A:
是这个鬼。一个子程序,不能多次调用。
专心搞钱

网友B:
你可以手动修改变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你在子程序里面累加计数不能使用局部变量,如果一定要累加数据类型需要改成In-out类型
谢谢!是这个原因!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

楼主:
问题找到,要用in-out引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在子程序里面累加计数不能使用局部变量,如果一定要累加数据类型需要改成In-out类型
给层主点赞。
我以前技术咨询过,他们告诉我,就是这个样子,不能多次调用。也一直这么认为,直到看见楼主的帖子。
感谢层主
专心搞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