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各位大侠,请问这个程度怎么理解?

楼主(2018-01-25):
IO44 :=DB102DBX 80.2
怎么理解?

网友A:
相当于:
---|DB102.DBX 80.2|--------------------------------------(IO44)

网友B:
plc编程的时候是画了梯形图后还要编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lc编程的时候是画了梯形图后还要编程吗?
你在画梯形图的时候已经开始编程了,同学。
QQ、微信:119119771

网友C:
这么高科技呢

网友D:
赋值指令啊,IO44的状态与DB102.DBX80.2状态相同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