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8-01-25):
plc画好梯形图后,是不是还需要按照梯形图编程,编号程序后才能写的PLC里去,还是说画好梯形图就可以直接写到PLC里面去?

网友A:
没明白楼主什么意思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

网友B:
画好梯形图?你画哪里?

网友C:
大佬 手画梯形图?

网友D:
在软件里,编好梯形图,确认好io,检查没有语法错误。或者仿真一下,就可以下载到PLC,调试了。后面还需要根据要求进一步修改功能和bug。

网友E:
写好就是直接下

网友F:
你不会是真的画一个“梯形”的图吧。

网友G:
用在编程软件“画好”梯形图、程序检查、菜单栏选“在线”、选PLC写入,当然,还要选择通讯口。

网友H:


网友I:
真是有点不明所以!!!!!!!!!!!!!!!!

网友J:
停不下的脚步,到不了的尽头

网友K:
编程软件“画好”梯形图、编译,菜单栏选“在线”、选PLC写入,还要选择通讯com口
光阴2021

网友L:
他可能要表达的意思是,写入之前是不是要编译程序吧
无风不起浪

网友M:
初学者费劲 应该先看看理论在提问

网友N(2018-09-23):
电脑与PLC连接后,关闭PLC,然后选PLC写入就可以了。

网友O:
用PLC编程软件,再看看手册,您就明白了。

网友P:
编写好后,要按F4键编译哦,然后才能下载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