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5):
FX5U局部标签怎样分配软元件地址,找半天没找到在哪里。如图:

网友A:
在全局标签里面设置

楼主:
全局是全局,不一样。
引用 网友A:
在全局标签里面设置

网友B:
X,Y这些全局元件只能在局标签里面设置吧。如你程序A,启动用了X0,还想在程序B里的暂停用X0?

网友C:
引用楼主huiming于2018-01-25 10:50发表的 FX5U怎样分配软元件地址 :
FX5U局部标签怎样分配软元件地址,找半天没找到在哪里。如图:
这位兄台局部标签不能分配地址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

网友D:
局部标签不需要分配地址,系统会自动分配,编程时只输入标签名称就可以了,局部标签仅在当前程序块内起作用,与其它程序块内的局部标签没有关联,即使是相同的标签名称也不会关联动作。
全局标签必须分配地址,编程时可以输入标签名称也可以直接输入地址,且在所有程序块中相互关联动作。
  • 下载积分:+1(ydyzq123) 多谢!高人!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现在明白 了。
引用 网友D:
    局部标签不需要分配地址,系统会自动分配,编程时只输入标签名称就可以了,局部标签仅在当前程序块内起作用,与其它程序块内的局部标签没有关联,即使是相同的标签名称也不会关联动作。
    全局标签必须分配地址,编程时可以输入标签名称也可以直接输入地址,且在所有程序块中相互关联动作。